急急急,,,,1250M用什么可以代替啊?

楼主(2008-10-16):
1250M坏了,找不到.用什么可以代替啊?????

网友:
一N一P的双MOS管 4500M用的最多!

网友:
爱上对方

网友:
太感谢了哦!

网友(2009-05-03):
回3#能不能上传个1259M的详细资料呀.

网友:
直接飞线过去应该就可以了啊,找不到备件的情况啊啊,保险一点用个保险连接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