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GF7600GS更换什么颗粒的显存颗粒好呢??

楼主(2008-10-16):
显存颗粒:
SAMSUNG 610
K4J55323QG-BC14
DDR3 32MB 1.4ns
型号:
映众GF-7600 GS W/128MB DVI+TV+DDR3
7600GS的通病 用2年后 开机就花花点点 需要全部换显存颗粒 SAMSUNG估计不好弄 用别的牌子的DDR3代替可否?
通病

网友:
只要频率相同,位宽相同,应该可以,但就是DDR3的显存不好换,再说了一次要换四个显存,还不如换新的了!!!

网友:
很少有可能显存颗粒全挂的吧,先加焊下GP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