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不加电的杂牌845主板

楼主(2008-10-16):
该主板无短路现象,电池供电正常,待机电压也正常,IO为8702  第76脚与绿线相连,有4.9V的电压,按下POWER开关时,IO第72脚有一个3.3V的电压跳变为0.1V,然后又变回3.3V。  71脚则由3.3V变为0V ,73脚一直是一个3.3V的电压。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我也来学学呀.

网友:
不好意思问一下你,你是怎么知道这几个测试点的?是不是通过看芯片PDF档查来的呢?

网友A:
经常遇IO这边有电压跳变了,还不触发,后来是晶振和谐振电容(先量一下晶振两脚电压),还有就是清洗南桥、加焊南桥。

网友:
不是晶振问题和协振电容问题

网友:
问一下8702是io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遇IO这边有电压跳变了,还不触发,后来是晶振和谐振电容(先量一下晶振两脚电压),还有就是清洗南桥、加焊南桥。

IO都有跳变了,还是晶振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一下8702是io开机吗?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请问一下检测卡挡B0是不是显卡没过

内存

网友:
我也见过BO,不过好像我的BO重起一下就OK了,最后我清一下又CPU座上电OK

网友:
换一个I/O芯片看一下可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