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判断高压包坏?

楼主(2008-10-16):
还有就是高压包坏掉后的现象?怎么测高压包坏

网友:
测行电流,如果明显大于正常值,就先看有没行电路有没直流短路的现象,没有的话,多半都是高压包匝间短路。

网友:
上面这位朋友说的不错。要是不知道正常机子的电流大小时,最好的方法只能代换了。要是有专业检测工具哪最好了

网友:
关键是要先知道一般的行工作电流在什么范围是正常的!

网友A:
各尺寸显示器标准行电流
14寸为550+_20MA,15为450+_20MA,17为380+_20MA,19为350+_20MA,测量前应将主机切到全白画面,分辨率为640*480,刷新率为31KHZ,60HZ,对比度和亮度调到最大,图象调到满幅

网友:
行包坏了,怎么可能满足你的测量条件呢?请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