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85dr2-c

楼主(2008-10-16):
SSOLTEK  SL-85DR2-C  主板不能开机, 顾客拿来说能开机 ,我 看有12个 电容坏 了 , 我 就先换电容, 换后有 个电容短路,  后差到拿电容和地短起的, 后就一直开不了就 机了 ,强行开机正常,请问这是 怎么会是呀 我 初学着

网友:
白在中国活了三十多年了,楼主的话没看明白!

网友:
强行开机正常,查开机电路撒

网友:
开关 有 电压,开关有电压那脚经过一 个 电阻那就 追吧 走了 IO芯片是W83627HF-AW,着个 IO机 脚是和 开关通的 呀

网友:
LZ
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换个IO
花不了几分钟的!!

网友:
"后差到拿电容和地短起的",“差”---”拆“,”拿“---"那"

网友:
SSOLTEK 的板好像要上显卡才能开机

网友:
显卡旁边有个跳线,跳下就可以了,或者把CPU 内存显卡都插上,SL的板换电容把电池下了,不然容易坏BIOS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 小弟那扳子以拿走了 ,但是没解决。 还要好好学习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