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00笔记本电池不管用,如何判断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楼主(2008-10-16):
NEC E600笔记本电池不管用,插市电能开机,不插电源不开机,插上电源充电灯能显示充电状态,充电灯在开机后5分钟就显示充满了,拔掉电源马上就掉电关机,量电池电压,只有0.2V,如何判断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充电电路有问题?有那位师傅有比较方便的方法?

网友:
补充一点,待机状态充电电流只有0.3A

网友:
是电池坏了可能性多点

网友:
进系统看看是不是有“正在充电中”,电池电量有没有增加,也可以拆机看看有没有充电电压。如果均正常的话就是电池问题了。如果能充电不能放电的话就不一定是电池坏了哦,放电电路坏也会导致楼主说的这一现象。至于楼主说的量电压是0.2我没有判断依据,因为有些电池只有接到主板上才放电的,不知道楼主这款机器是不是这样。

网友:
替换法最快了。

网友:
象你这个情况电池坏的可能性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