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了一片没VCORE的

楼主(2008-10-16):
分享一下
RT9241+9600
无CPU主供电
9241 pin9 dvd 1.8v  pin20 vdd 5v pin10 ss 0V
SS脚就接了个电容,更换无效.

后经检查.发现RT9600旁的一4R7电阻阻值偏大.大概50OHM左右.更换OK
希望对大家维修9241系列无VCORE的有帮助.

个人觉得。维修此类无VCORE的应该把VRM电路放在一起考虑.而不应只考虑PWM

网友:
最好把你换的4R7电阻和它一组的RT9600和上下场管全换掉,要不以后还会烧场管的。

网友:
老师,请教一下4R7电阻 是否和9241的SS有关系呢?

网友:
和PWM的关系是串联在一起的

网友:
通过版主分享,得出影响SS脚有:电源IC,扩展IC,场管,PWM电路上限流电阻,SS脚电容,SS脚相接的小场管.

网友(2010-03-31):
PWM我知道是什么,但VRM是什么了,这个我有点不了解。

网友:
我正好有块这样的没修好,也是9241+9600 我连换了三个9241都不行9600和上下管全换了也不行,SS脚原来还有2。2V我换了小电容后就没电了,我还以为9241坏了又换了一个上去还是一样,主板是跑一下C1马上就00了CPU也没供电了,全板无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