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楼主(2008-10-16):
计算机在游戏过程中突然黑屏,机器关闭。之后无法启动,拆之,发现这样问题
cpu风扇的卡子不加偶尔能启动 10%机会   加了风扇和散热后装卡子就启动不了
请大家帮忙断断什么问题  有时候晃动晃动风扇能起来 不过机会很小。

网友:
补充:个人怀疑是不是cpu底座接触不好了   用诊断卡开机显示d0

网友:
是BGA的U吧,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能说具体点么  板子其他东西都没问题   想看看能修理不  高手帮看看啊
在补充1条原来的机器是p43.0和cpu  试的过程中还换过一个好的p42.8的u  症状一样还是启动不了

网友:
CUP座加焊就能解决了,论坛里好多这样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是啊,根椐经验判断,你那是U坐虚焊了,加焊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