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机,并有亮点,,在线等!!!(已修复)

楼主(2008-10-16):
一台DAEWOO  785F  的CRT开机有图像,过三四秒就  自动  关机,在屏幕中间有一亮点,查过关机消亮点电路,换过高压包,问题依旧,没了思路,大是指点一下..在线等!!!!!

    已经修好,
这台本来是别人修过的没有修好,大板上被烧了一个洞,我看原来是个630就量了一下,发现没有击穿就去找其它方面的问题,搞了半天都快下班了突然觉得应该把原来那个630换了试一试,结果  好了,

网友:
关机以后查电路 哪不工作  查查行供电

网友:
已经修好,
这台本来是别人修过的没有修好,大板上被烧了一个洞,我看原来是个630就量了一下,发现没有击穿就去找其它方面的问题,搞了半天都快下班了突然觉得应该把原来那个630换了试一试,结果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