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触发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10-16):
一块V星845gvm-v2的主板不能触发,测得开关针的一脚电压为0v,这个0v是通向i/o(w83627hf-aw)的,另一脚的电压为5v,是通过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接地,然而它却有5v电压,还有测得重启键的一脚电压为0v,另一脚为0.12v,请问高手们怎么解决啊。

网友:
你这个是由南桥.I/O组成的开机电路,你换个I/O看看````````````

网友:
有的板接IO的开关针这一脚就是低电平,短接后IO收到的是高电平。MS有专用开机复位芯片,先换一下。

网友:
这个主板短接可以开机,还有就是触碰i/o的两脚也可以,会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