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鼠标键盘口引起的故障!!!

楼主(2008-10-16):
手里有块磐正的主板,开始是鼠标键盘口不能用,
把拍容摘下就OK了,(主板是能亮的)!!!
可是在通电又不亮了,
测量电压什么的都正常,
可是就是不亮。
什么原因呀!!!
于是乎,我又把主板当不亮的来维修,
可是还是不行。
I/O,bios,都是了还是一样呀!!!
又点一点的就是,
CPU供电,正常的,
可是加上CPU就是一会有温度,有时没温度。
供电管也换了,还是一样!!!
着急!!!郁闷中!!!
cpu
cpu供电

网友:
虚焊,加焊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小心 L 很容易断的..................现在的板很少是 C 问题了...

网友:
即使是L的问题,可是主板应该还是能亮的?
还有电源管理芯片我也换了,还是一样呀???
什么问题阿!!!
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