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下管的协调工作

楼主(2008-10-16):
菜鸟冒味问一下:
CPU供电部位是上下管协调工作的,可是
上管的D极接12V输入,
G极控制,S极输出到Ucore.
下管的D极接上管的输出极S极,
G极为控制极,
但是S极是接地的。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上管S极输出不接地,
而下管S极输出接地,
是不是上下管的D-S极比如一个可调电阻?
上管通过的12V电通过调整电阻输出小电压,
而下管通过调整上管输出的电压接地,把高过预定的电压
向地流过,得出正常电压?

另外为什么有的MOS管的D极接的是地呢?

网友:
12v电压通过上管D极向S极的CPU供电,S极电压受G极控制.有些主板电路下管是稳压二极管,当上管向CPU供电过高时,电压会被二极管稳住,原理当然会是向地分电流才能进行稳压的.
当下管是场效应管时,CPU供电的稳压同时受下管的G极控制,这时感觉有点象音频功率放大器的末期互补输出 此时下管应该不只是相当于一个稳压二极管那么简单,个人认为它还会向CPU供电!

网友:
下管接地是因为当上管不工作时,此时电感内的能量要释放,下管接地形成一个回路!!!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应该去理解下什么是开关电源吧,上管S接地岂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