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M2V-T主版问题

楼主(2008-10-16):
只要加电源后就自动启动  测试卡显示 --    CUP 内存 都很正常  大狭帮帮我!!!应该怎么查!!

网友:
显示器显示没有....看能不能关机...能关机就在BIOS里面改一下

网友(2009-09-01):
这是正常的,主板肯定点不亮。先把主板修亮,正常关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