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VM/S主板上CPU供电IV旁边的一个叫IT8282M的芯片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8-10-16):
华硕K8V-VM/S主板上CPU供电IC旁边的一个叫IT8282M的芯片是什么作用??!!

其中ADP3186的第11脚EN开启信号脚连至此芯片··!!!
现在CPU无供电输出,CPU供电IC3186没有工作,EN脚电压为0V!!!

请知道的人说明一下,谢了!!!!

网友:
IT8282M是k8专用的电压时序控制器。
给你pdf,你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不得了,大修同志连这个都有说的,你从哪儿搞来的》》?!!!我在网上找了半大天没有找到!!!感谢万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戒烟戒的头脑发傻了?
记得这东西就是上回在基地的首页上下载的。

网友:
大修同志对我的贴子回贴速率是最高的,在此表示最高的敬意,我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唯有给你一个吻 ,哈哈~~~~

网友:
你发个照片我看看,不是谁的“吻”我都接受的!

网友:
大修,这个板子一通电就自动开机了,是不是南桥有问题?!按上电时序,开机应受此IC控制才对!!!!

还有无内存主供电和上拉电压!!!

网友:
这个芯片参与开机,查查他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我感觉你很钻牛角尖,别老怀疑sb。没那么容易坏的。
好多板子不用通电,在关键部位用万用表测测就修好了。

网友(2008-12-13):
8282M好资料。。。。。。。。

新诚达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混点经验来下。呵呵。。。。

新诚达 -10 骗分帖

网友:
这个芯片最容易坏了,有人知道为什么不? 就是买的新的芯片也很多是坏的!郁闷啊

网友:
看一下3。3VSB是不是对地,如果不对地短可以查下NB供电。

网友:
一块ECS k8m800-m3的主板,上电不跑码,换it8282m后可以正常开机了,进bios后一子就花屏了,重启后进bios还是会花屏,第3次再重启就没有显示了,debug卡显示3c,再重启还是没有显示,DEBUG卡显示34.断电再开机就又不跑码了。请教是不是8282又坏了呢,只有1块没有代换了

网友(2009-04-02):
大修同志,可以详细说明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伯是什么吗?我有一片SL-K8AV2-R1L的板,开机闪一下就灭,首先怀疑是有地方短路,但查了半天没有任何地方短路,电源14脚是直接连到IT8282M上的,开机瞬间发现14脚电压会被升到7点几复然后回复到5V,感觉应该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强行开机主板上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没有,而且电源供电第1脚3.3V被拉低成2.1V左右,可否说明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怎么查啊?开机电路5VSB供电我查了,和技嘉的板一样,是个六只脚小管双供电,正常的,

网友(2009-10-01):
IT8282很难找,也很脆弱,风枪温度不能太高了

网友(2009-11-10):
K8专用的?

看样AMD的板子上有很多这种芯片了

网友:
大修同志真历害

网友:
上次修到一块磐正的K8主板发现这个IT8282M控制的2.5v偏低,于是换了好几个多是一样,顺着2.5v往下跑线路发现连的一个电感有轻微的击穿,换后2.5v正常,CPU也复位正常了。

网友(2010-01-29):
楼上的“电感有轻微的击穿”不是吧,是轻微的开路吧。

网友:
用于开机,与电源插头14或者16针相连,也可用于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