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把这块板改成外接高压条?(已解决)

楼主(2008-10-16):
这板估计是高压部分坏了,开机背光一闪就灭,指示灯正常显示绿色,屏幕能显示桌面内容。

想直接换个高压条上去算了。

设想这样:把高压电路的所有元件都拆了,拆到平整为止。然后从电源电路引线到高压条,把高压条直接固定在原高压电路PCB板上,中间用塑料绝缘片隔离。

网友A:
如果是自己的建议还是用修的好。换通用的条子,感觉不是很爽,再说效果也不是很好,成本也高,这不是太大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己的建议还是用修的好。换通用的条子,感觉不是很爽,再说效果也不是很好,成本也高,这不是太大的问题啊,

谢谢你的建议!

因为我对维修不是很在行,坏什么换什么的焊接操作问题倒不大,主要是不懂检测哪些元件是坏的。所以想直接换高压条,下次遇见同样的问题再换块高压条就是。

更换元件的维修成本是低,但是非专业搞这个,备用的元件一般手上没有,也很不方便。

网友:
先换电容看看啊,不行再拆掉高压部分,换高压板还要注意原供电电压高不

网友:
把那几个坏的电容换了不就好了吗/

网友B:
电容换掉保证OK还换什么板呀。还有二楼。现在通用高压做的极便宜了。不这楼主这个换电容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换掉保证OK还换什么板呀。还有二楼。现在通用高压做的极便宜了。不这楼主这个换电容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谢谢啦!明天换电容试试。

网友:
这块板修多了,换上电容一般就解决问题了,不用换高压板

网友:
明显是电容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下面的那4个三极管烧了没有啊!

网友:
肯定 就电容问题 换了就好 我碰到过几次了

网友:
换了两个电容上去,好了!呵呵

准备把偏光片换掉,屏幕上有条很深的划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