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输出的是低电平开机信号,高电平开机信号。新高压板高开,低关。

楼主(2008-10-16):
图1
图2

用万用表测量控制信号排插时发现,该机在电源绿色指示灯亮的时候,POW端是低电平,也就是说该机是低电平开机的,而更换的这款高压板是高电平的,需要对开机信号进行倒相才可以。

这是本人画的电路图,我想理解的是:原机的高压板是,低电压工作,高电平截止。
由于高压板严重损坏。只能用通用高压板代换。
不知此图的方法是否可行?
请各位老师批评指证。

注:图中,VCC  5V,为我设想,加上的。请问,需要吗?

网友:
看看这个吧,估计对你有用。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42798

网友:
高压板是高电平有效。
驱动板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那次换3星的高压板,不亮,是不是这个原因那

网友:
可以考虑用绿灯信号控制高压条。

网友:
C1815的基极和集电极都要加电阻

网友:
1815 级电极和5V电源之间+个10K电阻.不然1815会炸的

网友:
对了 基极也要窜接个1K的电阻 保护输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