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502故障

楼主(2008-10-16):
一台HP1502显示器 开机DOS正常 进入WINDOWS XP 出现指示灯灭  屏无显示 几秒钟后 屏幕 指示灯亮 显示画面一秒左右 指示灯 屏幕又灭 一直循环 怀疑驱动板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莫牛了,这是个不能再小的问题了,这是按键(开关建)长期不按,漏电所致,多按几下或者换了就好了

网友:
呵呵 测试的时候 已经把按键板给去掉了 就害怕是按键的毛病 直接就没上按键 还有就是 安在已经启动的机器上的时候 能够正常显示图 但是把当时的分辨率更改的话 就又出现重复交替的屏幕一明一暗的闪烁了

网友:
那就把24C16换了再说,然后再考虑MCU的程序

网友:
屏幕闪烁的时候 测电压有变动  5V的变动最为厉害 14V也有变动

网友:
谁有 这个电源的图纸??? 我想把电源改掉 呵呵

网友(2010-03-18):
我也在找,谁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