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6):
请大家帮忙:ASUS P4SB800D-X主板该芯片 ICS CA530205,靠内存插槽边上,主板点不亮,该芯片太热。请问大家用什么芯片可以代用,是不是该芯片坏了,这个芯片为什么查不到型号,谢谢!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找一样的扳子咯 应该有的

网友:
应该是内存时钟专用IC吧,要找相同的才行

网友:
谢谢大家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
是没有代的,只有一样板才有,或是买,一样的才行,是内存时钟,、在主板中称为负时钟,还有个时钟,正时钟

网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你搞错了型号,以我手头的ASUS P4P800S SE为例吧,U1是系统时钟发生IC,就是你说的芯片。上面的标记:左边是ICS,右边有上下三行,其中最底下的表示952607EF型号,这个芯片的全称是ICS952607EF,由IDT公司生产。
以前这类IC的资料很好查,现在已经很难了。
另外系统时钟发生IC损坏的不多,最好用示波器检查它的输出波形和频率后来确认损坏与否。

网友:
ASUS P4S800D-X,我们俩的主板型号不一样。

网友:
有说能提供一下该芯片的技术图和参数。谢谢

网友:
宇光不是说你把主板型号搞错了,而是说你把时钟IC型号说错了,按你所说的数字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型号是标在第三行。

网友:
是几个脚的啊 ·
有可能是内存中 一 快的集成运行放大器
你 吧图片发 上来 看 看

网友:
主板型号 ASUS P4S800D-X,芯片 ICS CA530205 0509 93734BF。上面的全部文字就这么多,芯片安装在内存的外边,靠主板的边沿,电源20针插口边。

网友:
ICS 93734BF.............宇光说得没错的

网友:
是分频器 由NB送来一组CLK 再经过此IC分成多组给内存 这个芯片本来就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