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GV-M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8-10-16):
精英915GV CPU主供电PG复位都没有电压,电源IC RT9245 10脚PGOOD没电压,外接一个保险和1K电阻,1K电阻另一边有3。3V,过了1K电阻没有电压了,这里应该有电压的吗?电源IC的28脚5V,PWM2。5V左右输出,RT9603,2脚2。5V左右输入,8脚没输出,这个是RT9245的参考图纸

网友:
CPU主供电先修啊,VID是否正常,EN开启信号有没有,是由三极管控制的.G极与LM324相连吧

网友:
VID 只有0。1V电压,这个电源IC好像没有EN脚,接下来怎么查?

网友:
这个可以换个IC,你换过没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换下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IC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2009-05-23):
我也试修过这样的主板。。。CPU没有供电的。换了电源IC9245故障依旧,辅助电源IC是9603不过就是没有这两个芯片的引脚参数图。。。有点难搞希望有哪位大哥有的话发上来看看!

网友:
你们怎么不量下VID有无阻值呢.ECS的板座子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