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84主板不上电

楼主(2008-10-16):
一台HP机器不能开机,现在一插电就开机,检测卡不跑.ATX插座绿线电压为0,跑电路至MS-6G管脚无电压.BIOS芯片24脚3V高电平,不知是否正常?主板是V星的MS7184.如何进一步检修,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下了MS-6G这个开机复位IC,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MS-6最好先换一下.

网友:
LZ的思路有点乱
你说的故障是不是自动上电,那你首先去查BIOS干什么

你看能不能关机
如果不能关机,那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围绕IO MS-6 南桥来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