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45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08-10-16):
一845主板,上假负载一切电压正常,上真U时无CPU核心供电.请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
是不是这块主板不支持你的CPU。

网友:
CPU有可能上不了``也有可能IO有问题```

网友:
这个板先放一边了,接了维另一个板, 我晕,这板修好后,可以点亮跑码正常了,关机后,开不起来,要拨掉电源一分钟左右才可开机,请指定,

网友:
说明我的电池是有电的.

网友:
有可能是I/O芯片有问题。还有你查下COMS电路,是什么牌子的主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