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奇,,高压包坏了?但是可以显示啊~就是行展不开

楼主(2008-10-16):
今天接一个联想显示器,17普屏,是冠捷代工的,点不亮,后换了行扫描块STV9118,通电,起震的瞬间,啪!响了,好像炸了什么一样,赶紧断电,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再通电,显示了,行展不开,测电压,二次高压没有升起来。检查634没有问题,后我用表笔靠在升压后开机,发现在电压上升到80左右的时候,听到响声了。听起来是高压包下面的位置,后关灯再开机,发现是高压包底座瞬间有冒火的,听到响声看到冒火不关机,也可以显示,就是行展不开,两边有3CM宽。高压包是79A763  CF2101,,,,这是高压包的问题吗?我没有这个,请教高手,如果是,,就只有在网上订购了

网友:
90%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高压包原来我也怀疑是有问题,拆下过,昨天又拆了,发现第四脚有焊锡跟第二脚靠得很近,故打火。处理后,阳极高压线根部也出现了打火现象,用胶堵封后,没有打火现象了,但是二次电源电压还是升不起来,60多V,行幅还是展不开。从STV9118的16脚追到634的G级,一路原件都是好的,634用630.634.640都带换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请高手给指点迷津啊 ~~~~~~~~~~~~~~~

网友:
先换个包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高压包内部有很轻微的局部短路现象(可测一下行电流是否增大了),应该要换高压包才行了。

网友:
包坏了     换吧  (普屏的还值得修吗)

网友:
修过一台飞利浦的机子,可以显示不过是枕形失真,最后搞包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