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F720继电器不停的吸合(已修复)

楼主(2008-10-16):
接手一台ACER AF720    17纯平显示器,无显示.
通电继电器不停的吸合,而且频率越来越快,断电后,继电器仍然在不停的吸合,慢慢的停下,
并不是马上停止。
测各主要管子无短路,开关变压器输出端二极管也都测过,都没短路。

请问,此种现像,是否仍然可能是短路引起?  应从哪部份检修?
以前遇到的短路引起的继电器吸合,都是有规律的一吸一合。

(已修复,查出是DP104C电路中的一个6.2V稳压管不稳定,这管在路测量无异常,拆下

测量时,用手捏住测时阻值会慢慢变大,更换后机器正常。)

当测各输出端都无短路时,已无思路,此时继电器还在不停的跳。刚好有客户送来

一台三星753,电源电路也是用的DP104C, 于是把两台机的电源部份各个元件的在路阻值测一遍后做对比,才找出是这个小稳压管的问题。方法笨拙,总算是给自已增加了些信心。
感谢各位师傅提供思路。

网友:
这个问题是`保护了``不是短路引起的``就是开路引起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可依次断开电源次级各组负载.断开那组电源恢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负载.

网友:
和我的显示器故障差不多!

不过我的我自己还没修好!哈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很可能是供电端有短路,把B+断开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说的检测方法我刚才试了试,
我把各组输出电压都断开了,只有断开+14V这一组时继电器不吸合了,
但是+14V是继电器的供电,断开了这组电压,继电器肯定不会再有吸合..
又没思路了.

这台CRT电源部份用的是DP104C, 查参数3脚要有15V电压才能启动,
我通电实测时是11V,应该是电路保护了.迷茫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保险没有烧,应该不是太严重的短路.
我把保险取下串上100W灯泡,灯泡随着继电器吸合一亮一灭.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该电源块DP104C不良,试换一下.另外请参看拙帖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9225-1-1.html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302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