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老坏行管呀。

楼主(2008-10-16):
我修的一台机子老是坏行管,高压包,行激历都 换了。也不行呀

网友:
说详细点啊!!

网友:
说详细点啊!!!什么显示器啊``

网友:
显示器型号.你所用行管型号.是用一会烧行管还是开机就烧.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行部分还烧行管吗?

网友:
.显示器是联想15的。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行部分还烧行管.让人真头痛

网友:
我想是过热烧的,看看行管的基极电压是在-0.3---0.5不,用电阻调节.

网友:
如果是飞利浦的管子,,偏转也有可能坏~

网友A:
改下行电流吧?先测一下行电流,与正常的比较,正常值论坛里能搜到,测行管基级的那个限流电阻,一般在1欧左右,改大改小都行不过要一点一点的改,最好用精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