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修吗

楼主(2008-10-16):
今天接到一块技嘉915P 初步检测为CPU没供电,然后对客人说最贵50元搞定。换了主供电IC,上假负载试下供电有了,复位也正常了,上真U2秒就掉电了,再查,发现内存下管短路,吹下测 管没坏,再查内存所有数据线只得56欧,哪不是内存排阻的数值吗,晕死,直接还给客人了。

网友(2008-11-28):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好吧。客人这样信任你把板给你修,就这样真几下就还给客户,是不是有点不负责呀!看看群里的月饼师傅,有块主板修了一天,南北桥都换了,还是全力以赴的继续修下去。直到最后没有材料换了,才宣告维修结束!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如果是技术问题,也确实不要勉强!

网友:
买点2手备用吧,不行直接换,才80-100几一片

网友:
业精于勤
而毁于随
夸下海口
就要兑现
这是信誉

网友B(2015-11-25):
没必要啊,不划算啊,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啊,不划算啊,换就行

要我说就是试一试不行只有换板子了  不要满口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