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笔记本死机

楼主(2008-10-16):
一台日立笔记本,南桥为M1535+ A1,从CD-ROM至硬盘GHOST系统时OK,但GHOST完成从硬盘启动时,在出现WINDOWS XP画面时,跑动几下后死机.请教一下各位朋友.谢谢了!

网友:
南桥,显卡

网友:
你试一试装纯净版,是不是还是这样的情况,说不定是你装的是oem版,在你的机器上不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