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跑 C1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16):
CPU跑 C1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cPU是坏的 ,试了好几个865板子都是,但是有一个板子能够跑的 。。。

网友:
C1不是不过内存吗? 怎么会是CPU呢?

网友:
C1是不过内存```表示CPU已经过了

网友:
简简单单的内存问题,搞那么复杂!

网友:
换内存就行。关CPU什么事了?

网友:
A1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也是挡内存.........

网友:
C1是不过内存,换一根内存试试,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就是不过内存那么复杂...... 呵呵 .

网友:
以前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
请到新手区学习后再来

网友:
如果说是AMD462针的CPU就有可能是CPU的问题呀
因为我以前就碰到过同类的问题

网友:
那样的问题还没碰到过,楼主说的是(((CPU跑 C1是不是cPU是坏的 ?试了好几个865板子都是,但是有一个板子能够跑的!!!!!!))))说明那几个板子都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还有北桥,具体要看各组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
哈哈楼主你知道什么叫内存吗/

网友:
你的内存过不了~~如果确定是内存没问题你就检测 内存槽旁边的 排阻

网友:
内存。或内存供电。

网友:
我都快晕死了
谁给你们说C1一定是内存的~
我碰到C1 CPU不过的多了去了~
你关健要看是一开始就跑C1还是直接就是跑了不少码到C1~如果是一开始的就一般CPU没工作~
如果是后一种一般是内存`而此时因当会报警~
还有就算别人问的菜了点你们也不用这么说人家啊~~人不是都这么过来的吗~?

网友:
大多数跑C1是因为内存有毛病.读不过去.少数是因为供电

网友(2008-12-14):
谁说的
我有一个 PE5200 今天随便拿到什么机器上都是C1
换个CPU一下就好了

做电脑的,还是不要那么肯定。100%的事情是没有的。
C1谁说只是内存。我有一把内存。试过都不行。一打主板。试过也不行。
是什么?确实是CPU。

记住。不要太相信自己。看事实说话

网友:
可以换个CPU试一下,再来确定问题,像这样的问题不能盲目去说

网友:
AMD2500以上的CPU集成内存控制器,有时不过内存确实与CPU有关,但案例并不多,不多不代表没有.但865主板不会牵扯CPU吧

网友:
不会修电脑说得对,如果一触发就跑C1,多数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C1应该是内存不过啊~呵呵~我也是菜鸟一个

网友:
C1一般是内存的问题,我碰过内存不过的(不是跑C1)也有CPU坏的,甚至有南桥坏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754的板,上来就c1, 供电什么的都好的,头痛中!!!

网友:
那就换个内存槽试试吧

网友:
如果电源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多了。。

网友:
原帖由
大地飞歌
于 2008-10-16 22:40 发表
A1是什么意思
遇到过内存旁的排阻坏造成跑A1

网友:
C1是不过内存,换内存试试,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