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一个完整的笔记本高压条改装方案和细节

楼主(2008-10-16):
刚接受一台笔记本 开机亮一下就灭 测得灯管是好的  主板给高压条的供电也正常

所以判断高压条坏

请高手给一个完整的笔记本高压条改装方案和细节     (5V)

网友:
每台机器不同,线路也不同呀,改装只要找到  地   5V   控制脚   就可。

网友:
有5V的本本条啊,找一根装上就可以了,不过修的话成本会更低的
如果是带灯的,改成通用的就不好了,指示灯就是个难题,不要灯的话客户难接受啊

网友:
我也想要
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
要改高压明白它的工作条件就行了撒

主供电5-20V 找到保险就是主供电接入口

接地 这个就不用介绍了吧

开启信号 和 亮度调节信号 并在一起接个3V就行。当然你要把亮度调节也改出来也可以。进系统后分别把亮度调为最低和最高 在原高压接口测哪条线电压有变化那这跟就为调节信号线。

另外加一句 高压条一般损坏的部件,保险(发现保险烧断以后,不要急于直接换,看后级开关管有没有被击穿),8脚或6脚开关管(焊下测量正反向都叫的话就肯定烧坏),高压线圈(这个基本无法测出来,只用替换法或者观察法)。

再罗嗦一句5V高压线圈坏的很多。当然得排除开关管之后

网友:
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
次笔记本已改装成功   通用的高压条上面有脚位定义 只要电源和接地没接错就可以  背光和亮度接反以后灯管不会亮

网友:
其实很简单只要找到主供电 控制信号 接地就可以了如果是带灯的改成通用的就可以了

网友:
小经验,拿到一个高压条后,有时接线很多不好区分,但能从网上下载到控制芯片资料,对应资料寻找引脚很容易搞定,也不会接错.大部分下载到的资料和高压板基本吻合,差别不会太大.

网友:
学到了,很实用呀.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