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科U208

楼主(2008-10-16):
我的朗科U208怎么不能量产的,老是说无FLASH啊

网友:
你要首先用ChipGenius查出你的U盘是什么芯片。一般朗科的是慧荣的。
随后用对应的量化工具金星量化生产!
正常使用的U盘还打算量化,肯定是为了U盘能以USB-CDROM启动。那就要提前准备好PE的ISO文件。

网友(2008-11-30):
朗科U235怎么识别不了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