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BENQ液晶显示器,开机一会变暗,马上变黑

楼主(2008-10-16):
BENQ液晶显示器,开机一会变暗,马上变黑。有时开机正常,有时不正常。
打开机壳后一般正常。屏幕变黑后,绿灯亮,不知何故?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传说中有通病的机器就好办了

网友:
高压部份有问题..
有可能高压推动管坏了...

网友:
维修如下:〈1〉换一个高压条
                   〈2〉有能是驱动板上的BIOS有问题``
                    〈3〉那是有可能是灯管坏了``
    你也可以用排除法``首要是换一个高压条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那说明高压条没有坏``在换一个驱动板看一下``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把主电源出来的12V给高压供电的电阻换了,
我修过一是高压灯管的插头虚焊了,仔细看看,认真一点,这是通病!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换高压板

网友:
是高压板虚焊了  把高压板上的功率管都焊下

网友:
有电路图没有,请我邮箱linlipeng@21cn.com,谢谢!

最好能表明那个元件,我的是FP71g+型。

网友:
爬文吧!~~

BenQ這類的通病~仔細在論壇找找~多為電源板的問題!~

修BenQ FP71G+根本就不需要電路圖!~照著通病維修即可

你如果LCD目前還會顯示~~就努力點~~把整個~電源板~全部補銲

要更精實一點的話~~把錫 "吸掉"~再重新銲上~新錫

网友:
检查 高压部分 有没有虚焊 通病

网友:
如果开机还能亮一下但就灭了,这是BENQ通病,刚修过一台这样毛病的机,查高压板上两对三极管,一共是4个,型号是C 5707,肯定有一对出问题了,最好是原值代换,这对管子是直插的,中间有个高压电容。换好后,把它边上的高压线圈引脚和电容引脚都补焊一下。肯定OK!

网友:
有一对比较烫,请教其型号是多少?谢谢

网友:
那管子应该是一对 C5707.如果换好以后还不行就是高压线圈的问题了.

网友:
请教高压线圈是那个?

不好意思,我是初学的

网友:
这情况应该是虚焊吧,看看高压线圈的脚 和 2个供电电感有没有虚焊

网友:
两种原因,电源或这高压板坏,

网友A:
那个啥来着!是不是17寸LCD?是的话 就是通病啦! C5707  4个换掉!FU9024  2个换掉 3A保险丝换掉 就OK 啦

网友(2008-12-17):
换高压看看,不行就是主控部分刷下程序

网友:
其实只需要换一半的元器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啥来着!是不是17寸LCD?是的话 就是通病啦! C5707  4个换掉!FU9024  2个换掉 3A保险丝换掉 就OK 啦

其实只需要换一半的元器件就行了

网友:
其实大家没注意楼主说! 他说有两只是烫手的!
呵呵,也许实际大家都没注意,就是中间那个电容.就是它引起烧管(虚焊或失容)的主
要原因!!!

网友:
我的问题也是一样
我把电感和那几个三极管换了

网友:
检查高压板是否有虚焊 排线是否有问题 前几天就修了一台三星226BW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是BENQ的通病,高压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