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不开机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08-10-16):
能加电,不亮.电源指示灯常亮,风扇狂转.处理器没温度,测电压有1.2V电压,多开关几次有时偶尔能点亮.高度怀疑SC451坏了.有时加焊一下SC451反复开机都能正常点亮,同样,不亮的时候,加焊SC451仍然不亮.总之无任何规律.(曾经把SC451直接取下后通电,这一点曾被人数落过.说实话,笔记本修得比较少,台机主板就修得比较多了.虽然台机与笔记本不一样,但大致应该是一样的.我不太明白,取了SC451为什么不能通电?取了SC451也并没有烧什么元件,重新把SC451焊上,故障还是跟从前一样,偶尔能点亮.)

有一次再次加焊SC451后,发现有点规律了,当时反复开关机都没问题,但关机时间稍一长,就要遇到二次开机,第一次开机绝不会亮,等几秒后再开机就点亮了.但这种现象也只维持了一天左右吧,放一晚第二天又不行了.开一百次可能有一两次能点亮.

实在搞不懂了,不过我还是怀疑SC451有问题,所以虚心接受笔记本高手指点.......

网友:
你用风枪吹热那一片的原件,一般就能启动,你看看是吹热哪个原件能启动,你直接把它给换了,一般就能解决问题了,一般情况是是电容的事,你试试吧

网友:
你按下北桥看看能不能启动吧。感觉像桥虚焊

网友:
125板上顯卡個頭很小,愛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