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916W故障

楼主(2008-10-16):
宏基1916W故障,送修时是开机图像向左扯,像拉丝一样,确定是驱动板坏,换了通用板后,一开机图像闪一下就黑屏了,但还是可以看到图像,灯管没有亮,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哪个能帮我看看啊,不知如何动手了

网友:
亮一下就黑了.说明整个背光电路没有工作.换驱动板以前是好的.现在不正常了.检查各接口的线是否已经接好.如没有明显的问题.可按常规思路进行检修.代换高压板或灯管来确定故障点.

网友:
高压板根灯管问题,先换个高压板,不行就用单灯高压板一个一个试灯管

网友:
原来可以,换上后不行了,是不是你的灯管没有插好呀,要是插好了的话,就看看换换高压板或者是灯管,就这两个地方,一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