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16):
有个问题请教下:

长城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接着,开始测量。发现待机时,有5vsb电压输出,受控时PG为0v,5v,3.3v和12v的电压都为0,得出结论,应该是没有PG信号。

没有PG信号,应该是哪里有短路,有人说可能是C29电容短路,但我拔后测量发现它的充发电是好的,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万用表量TL494片子4脚 如果是高电平则输出有短路存在,查各路输出整流双二极管和输出电容有无短路??(常见故障)

网友:
首先先谢谢你!

其次,发现电源不是长城的,而是全汉fsp145-60sp,所以好像没有494芯片啊

网友:
全汉电源上的估计是KA3511,你先测量下次散热片上的双二极管或者MOS管看看有无坏掉的。(任何检测前必须先处理板上的坏电容)

网友:
不错是ka3511芯片,但我有个问题,我现在短接14脚和接地线(即在受控时),3.3v,5v和12v电压都没有,这和ka3511芯片有直接关联吗?

我是新人,请指教!

网友:
我先说下我的检修思路:

首先,我测量待机和受控时的电压,发现PG电压总是为0,而且,受控时3.3v,5v,12v都输出为0,但5vsb和ps-on信号正常;

其次,既然PG为0,根据ka3511芯片,发现PG信号输出只与VCC,12脚的Vref和14脚的5v有关,经测量发现VCC和12脚是正常的,14脚输出为0;

接着,既然14脚电压和12v,3.3v电压都为0,根据“带ka3511芯片的ATX电源图纸”,推断故障只能发生在公共部分,故障范围大概是在T1初级侧和T3次级侧,由于风扇转了一下才停,推断可能是有短路故障,通过查看电路,找寻有可能短路接地的好像只有C29,便把它拆下测量,但发现它的充放电居然是好的。

以上是我的检修思路,有什么问题么?如果没有,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8-12-27):
怎么没有高手来呢。等着上答案

网友:
查各路输出有无短路,如各个二极管,看看有没有电容鼓肚,把那个ic换了,不行就放弃了,没有价值了

网友:
风扇能转一下,说明在受控时12V是有电压输出的,肯定是输出级有短路.
当电源处于保护状态时,PG是没输出的.
初步断定前级公共部分应该没问题,
应重点检查+12V,+5V,+3.3V输出电路的零件是否有问题.
在无果的情况下,
可以在每条输出支路接着万用表,强行去掉保护(慎重,注意加电时间不宜过长),检查是哪路电压不正常引起的保护.这样可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大水牛电源,也是同样的问题,所以的待机电压都有,就是一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看电源的做工不错呀,就是查不出了哪里的故障。

网友:
风扇能转一下,说明在受控时12V是有电压输出的,肯定是输出级有短路

网友:
我也有只电源这种状况,板上就一颗芯片,芯片好像是KT2005,没有494这颗。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输出支路上的滤波电容变质了,有些可能已经鼓了,有些没鼓,反正3.3V和5V支路上必须全部换掉,12V支路上的如果没鼓,可以考虑不换

原理是因为KA3511有三个脚是检测3.3V,5V,12V过压的,如果滤波电容变质,容量变小后,而它的充电时间和原来一样,这样输出的电压就会过压,而KA3511检测到过压,就立刻保护了,这样一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至于PG信号,和KA3511有关系,我查到KA3511的VCC电压范围是14--30V,但是在电源待机和电源工作不正常时,VCC是11V左右,当电源正常工作后,电压会上升到28V左右,这时PG信号就有了 .  VCC电压的上升应该是和电路中的D13有关系,这个二极管把输出电压和它原来的供电叠加起来了.

关于这个故障,我之前已经发过一个贴子了,简单的说了一下检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