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IR 2003怪病

楼主(2008-10-16):
不能在1024X768下用,在800X600下是正常的,用PCI也正常,不知道怎么修,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呢?
问题

网友:
不支持1024X768。显卡驱动重装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换过其它AGP显卡吗?

网友:
换一块显卡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找过其它的agp,驱动全是XP自带的,我用pci显卡装完以后,在用agp还是起不来!

网友:
BIOS 有问题```

网友:
主板上第一个,第二个内存槽不能用,第三个能用,给这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