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IBM磁头好坏

楼主(2008-10-16):
我只有ISA PC3000, 现在有一块盘IC35L060AVVA07-0, 认盘慢, 固件全好, 但全盘红绿, 是否磁头有问题, 因为没道理全盘红绿阿

网友:
补焊电路板,内格一次,用MHDD搽一段看效果,如果有规律的就砍头。

网友:
谢谢, 请问一下, 3个头同时坏的情形多见吗??

网友:
请问二楼补焊是什么意思啊?可以讲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