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供电电路中的黑色钽电容上330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8-10-16):
钽电容两极阻值才几十,对地阻值也几十是不是说明电容已经击穿了,此机器不亮?还有个机器电容两极阻值和对地才几百是不是说明电容已经失效了,此机器开机能亮但是很快掉电。
笔记本

网友:
330是容量,是CPU供电周围的吧
要简单测试击穿与否,好坏也把CPU拆掉或者把电容拆下再测撒。不然测到的就是CPU的内阻。

网友:
330UF,表示电容的大小,一般接在主电源大电流上的,阻值也会很小的。掉电看是散热还是温控失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拆了,主板电池也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都是笔记本CPU供电旁边的电容。机器散热应该没问题摸散热片不烫手,温控芯片也吹了。CPU供电旁边的耐压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