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案例---映泰915p.接12V辅助电源自保护.

楼主(2008-10-16):
故障现象 12v辅助 插上就无法开机.不插12v当然就没有cpu供电.

维修过程:板子是三项供电为了不把电容吹坏拆电容后
拆上管.测上管无问题。于是拆掉所有管,打算装其中一项进行测量,结果上管烧,又接1管又烧。
拆6614ACB电源管理ic风扇转
接一管又烧. 此时手头的管已经不多.有D78N03LT和D451ALl的都用6N03LA代换了
最后用楼下6602代换6614,拆次PMW芯片测好后。接通上机(无电容)又烧两下管D451LI
于是将烧毁的管替换掉后。将12V输入接地有个电容补上.
并测试周边原件和假负载阻值。基本正常后接电,风扇转,但自动开机.
补好全部电容后接电,接假负载正常,上CPU后AF,又C5
换内存后过2B引导.

经验总结:12V辅助的一接地电容理论可以不接,因为电源端也有电容。但却变成可能烧管的原因.
6602可以代替6614
第一次3种上下管混用 也是逼出来的.
在三相供电的主板接一项供电,是否能工作未知.
查的仔细点再上机烧不了这么多管.
头次上电不接假负载测量电压也是一个好办法.
接假负载如果电路有问题可能也烧管.
以上是菜鸟的结论。希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LZ的维修思路有点乱,既然插小12不开,那就是小12上有对地。可关于如何检测小12这路的元件(包括芯片)你的方法就乱了。一般来说915的板的电容应该不会鼓(如果有鼓你也可以看出来)那就先检测MOS管…………一直到桥。

网友:
6614和6602一样,我在一块板子上代换过。

网友:
高手们,如果我把上管拆成1项的话,接假负载会烧管么。不瞒您说,拆电容再拆管可省下几个电容。

网友:
如果说6602的话我手头倒是有.

网友:
感谢高手支招。6602带6614成功.

网友(2008-11-30):
主板使用1个月又坏了,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