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DELL 的进来讨论下.

楼主(2008-10-16):
有人在吗,问个一个问题,DELL D620的MAX8734 的LDO 的3V 5V的工作条件是什么.请大侠指导下. 今天遇到一个 3.3只有1.3V,5V没有电压出来. 还经常遇到没有出来的. 请大侠解释下,谢谢
DELL

网友:
怎么没人解释下啊,,,那位大师说下啊.

网友:
3.3只有1.3V只有大约二种可能:一是MAX8734坏;二是3.3的负载坏.

网友:
虽然我家的是DELL的 但是我还没有研究过。。。。。

网友:
如果3.3V只有1.3V的话8734肯定发烫拿是负载短路 不烫的 话就是8734有问题 一般来讲

网友:
5楼的分析得不错.还有反馈电路及基准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把D620的图发上来共享下吧..

网友:
如果3.3V只有1.3V的话8734肯定发烫拿是负载短路 不烫的 话就是8734有问题 一般来讲。真的是这样的吗?好象反过来讲才对吧。

网友:
不会吧!你家用的 电灯短路肯定是烧保险丝,但烧保险丝的前提是过流而发烫熔断,楼上的兄弟我说的对吗?而且我说的是一般来讲

网友:
电压偏低一般为高低端和 电源芯片8734性能不良或负载有问题。

网友:
图纸我也没有啊.....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断开负载,还是一样,不变,换了三四个8734还是一样. 其他的供电控制信号都到了....无语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反馈这方面的问题???打阻值为0 好板也是一样///////////高手指点下.

网友(2008-11-15):
我想你应该着重找LDO5V的电压它是MAX1999 +VCC过来的 电压通过限流电阻PR28到8734 18脚,LDO5和LDO3是控制3.3V 5V输出的线性稳压器,其实LDO3不用3.3V输出也是靠LDO5来控制,我想你查一下电阻PR28和PD14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