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15P-A2 自动开机后自动断电(已解决)

楼主(2008-10-16):
ECS 915P-A2 REV 7.1 ,一插电就开机,点亮显示器。大概4秒后自动断电。测ATX绿线变为5V。

测PSON插针,一直都为低电平,对地阻值为50Ω(不知是不是哪里有短路),跑了周边的元件,都无果。

还没确定是否拿去保修,所以暂时换不了I/O(W83627THG)

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若有相关电路图请贴上来。谢谢了

网友:
修这板子在[排除故障的过程中肯定要动焊哦
要不直接拿去保吧

网友:
谢谢孤版的建议。

感觉是开机电路方面出问题了,除了动I/O比较明显。其它小元件应该看不出来。因此

上来向各位老大求图纸查询

因为是电脑店转过来的,没法与客户直接沟通。

网友:
测I/O的68脚PSIN,一直为5V,应该不关I/O的事。

参考了精英另一915P的开关针电路,等到了一些启示。

终于找到了触发针与其中的一个SSN的G极相连(旁边有十个这样的管子,跑线还真累),拆下NMOS,发现G极已微路,代换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