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是不是不能用PC133的条子 ???

楼主(2008-10-17):
请教大家 T22 是不是不能用PC133的内存 一台T22 内存被我弄丢了 现在不插内存能报警 ,插了PC133的内存 没反应 开机电流在0.80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内存问题 。。。。。。。
没反应
问题

网友:
再找个换换试试呀,这个可不一定的呀,有的条子加上就不行,

网友:
支持PC133.可能是你的内存兼容性不好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换了PC100ok了 多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