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黑屏

楼主(2008-10-17):
我的明基FP71G+刚开始的毛病是一黑一亮的,但是我将高压板上的两个未知型号的场效应管更换之后就变为全黑屏,5A保险丝一边有30几伏电压,另一边则没有电压,所以后面的变压器也没有电压了。
现在想求知我更换的那两个场效应管的型号是什么??
求救你这位大哥为我指点一下。我想自己收拾它。。。。。谢谢。
下面附上电路板图。

网友:
是不是C5707?保险丝另一端没电压是不是保险丝烧了?

网友:
这台显示器高压板上用的管子是C5707,你说的那个保险肯定坏了

网友:
好象使3055能代   主板上有的是      同时保险坏

网友:
这个料号的高压板很少出现管子坏的.被你这么一搞故障扩大了.楼上的说的没错,保险挂了.你测一下拆下的原来那两只管子,应该没事,检查一下虚焊,及按键板.

网友:
我怎么不记得明基高压部分分供电有30V啊
要不是表有问题,要不故障扩大了

网友:
C5707 是三极管。3055是场管吧。不能代

网友:
是场效应管 3055     不是三极管

网友:
其实保险丝是没事的,我亲自测过的。。
可能真是我将本来没坏的机子搞坏了,但事实上只是拆了那两个靠得最近的场效应管,其它的都没有动过。。。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原来的那两个管的型号是什么了,是不是真的是3055呀??它绝不会是三极管C5707啦。。毕竟它是场效应管。。
请哪位老大可以肯定它就是3055????我想自己搞定这个机子。。谢谢~~

网友:
我觉得你自己搞可能只有搞成废品,这款液晶出现这样的问题很正常是设计的问题,我给你说几个地方,你查了,应该没有多少问题.1,此款的MOS用的是C5707   C5706可以代换,3055是肯定不可以的,因为我以前试过,还有FUST肯定是挂了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查一下升压器线圈是否有虚焊,在MOS管的旁边,有一个金属电容,看是否坏,如果其中一个出先了情况都会点不亮,

网友:
今天维修一联想和你的机子情况差不多!直接换的高压板!

网友:
直接换板是可以,不过可以自己动手修好的还是得尝试一下。。
C5707不是三极管的型号吗?怎么可以跟MOS管联系起来??我试过换上C5707,不过运气不好。管子全部击穿!!!
现在只是想找回原装的管子先~~~只是一直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型号的。。明基就是“坏”,连这个也绝密,让别人没办法自己修~~~郁闷~~

网友:
C5707前面是 通过 一个降压型 的场效应管 控制的。型号记 不清楚了,可以用J512代换

网友:
我的电源板型号是M170EQ02(在MADE IN CHINA(Z02))这个标签上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