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R100,CRT可亮,LCD不显

楼主(2008-10-17):
东芝R100,外接CRT可亮,LCD不显。一块新板子,放了一个多月,今天测试,不亮机了,外接CRT可显正常,而本身的屏不显。开机后,测量主板与屏线的接口,和与高压板的线的接口,各个线都没有电压或者是信号,好象是有一个总控信号在控制着。跑线路,也没查出来。想着可能是键盘的转换键的事呢,但装机切换后,还是一样,切换后外接的CRT黑了,但LCD还是不会显。没有使用,不相信会是LCD的模块坏掉了,不知道哪位同行遇到过这种故障,请指教。
主板

网友:
屏线,背光板,屏一个一个试,还有就是睡觉那个小钮

网友:
LCD屏幕接口仔细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没有电压肯定不对,跑线路吧,,,,,先查供电,后查信号,这是原则

网友:
没电压是供电的问题,无信号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是暗屏主板无电压是EC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