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P4VP-MX主板,VIA芯片组,南桥VT8235,故障现象为开机设置COMS后,无法开机

楼主(2008-10-17):
一华硕P4VP-MX主板,VIA芯片组,南桥VT8235,故障现象为开机设置COMS后,无法开机,跳COMS跳线清空COMS后又可以开机,重设后又无法开机,诊断卡显示代码为D4,不知是不是BIOS的问题,今天遇到两片了,之前一块是联想的,也是VIA芯片组的,同一故障,要重刷BIOS吗?

没编程器用老方法软驱可以刷吗?我只这样刷过BX的板,新一点的主板没试过。。。

网友:
回联达:

内存第七脚电压2。55V,开机与开不了机时量都一样,换了两个供电MOS管,也是一样。是否可以判断为南桥不良了?

网友:
刷个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