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两个主板最常见的故障。开机无自检,显卡不过

楼主(2008-10-17):
我不懂电路级的维修,基础的都不懂,该怎么办,可以从0学起吗,都不会看电路图

维修的时候,就是碰到这3个问题最多,只有把主板送给人家修。。

1。其他硬件都是好的,开机之后,主板无自检,检测卡一个代码都没, 这个情况我直接把主板送修了,请问什么原因??

2。其他硬件都是好的,开机之后,显卡自检无法通过,主板报警缺显卡的声音,换了几个好的显卡也一样。。

3。机器开机,主板加电,CPU转不到2秒马上就停了。。然后再按开机,又转2秒又停了。。一直都是这样。。

我总结了一下主板最常见的这3个故障,修了这么多机了还弄不明白,恳请高手指教一下。。。让我们新手好好学习。。

网友:
1、CPU不过:查三大工作条件,U座是否虚焊等等
2、查AGP工作条件,12V,5V,3。3V,VDDQ1。5V,RST,CLK等供电,打AGP AD线判断北桥是否不良
3、可能轻微短路,试一下把12V电源头拿掉再开机,再查主板主要供电脚地对地值是否对地。

网友:
楼主,到新手区去看几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