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代码 55 ...........................■■ 急

楼主(2008-10-17):
主板诊断卡代码 55 .
(寄存器已复原,将停用门电路A-20的地址线)

这个要怎么解决主板问题?开不了机!

AMI Bios
PC chips主板

网友A:
如一开机就跑55,当FF来修,查CPU三大工作条件。如不是,之前跑过什么码,如有其它代码,比如D1 D3  等然后再跑55,那就刷BIOS看看.还有什么牌子板子,什么南桥,IO,在描述时要描述清楚,不然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你先把二楼说的做到吧,要不就去看看故障区发贴必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一开机就跑55,当FF来修,查CPU三大工作条件。如不是,之前跑过什么码,如有其它代码,比如D1 D3  等然后再跑55,那就刷BIOS看看.还有什么牌子板子,什么南桥,IO,在描述时要描述清楚,不然别人怎么帮你。

对不起, 要在提供多一点资料...

一开机就跑到55

精英主板 Socket 478插槽,  芯片组    VIA PM800/8237

是 AMI Bios 的.

网友:
你的看从那开始跑的 跑几步到55 而且BIOS灯是否常亮 请说清楚  要步大家无法帮你

网友:
如果是NF的板吧.呵呵加焊桥去~~保准好!!

哦没看到你的板居然是478的板.那就先刷BIOS,看看有没有掉零件..再看看IO咯.
a14短路了吗

网友:
诊断卡复位亮(RST)这个亮正常是:开机时亮一下就灭了。修板要假负载的,还要在新手区潜水一段时间再能行的,不然,会扩大故障的.

应该查CPU主供电,时钟,复位,还是压着U座看看能不能跑码.

网友:
这板还是送修吧。要想学习修板,花时间在基地潜水几个朋再动手。

网友:
IO 有128个脚  而BIOS只有32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