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0机子有没有USB接口保护

楼主(2008-10-17):
联想150机子有没有USB接口保护。我是新手,想知道这种机子有没USB故障保护。

网友:
150出现USB故障很多 一般都是南桥引起的居多!

网友:
没有USB保护装置!

网友:
旭日150是有过流保护的 但只是一个端口不好用 不会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
旭日150插用電量大的U口設備燒南橋的案例太多了,體積不小的一個本子用電量卻很小,U口承受不了移動硬盤那樣的外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