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0显卡数字接口点不亮,模拟接口花

楼主(2008-10-17):
先上显卡的图

黑屏,点不亮,听声音可以进系统
有高人指点我先测电压。可小弟是菜鸟,能在我给的图上标一下,测量哪?电压应该有多少?

网友:
求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
片片照得不清楚,如果用数码相机照的,调到微距。关上闪光灯,用台灯作光源。

网友:
好    我下午重新照

网友:
好象还是照不清楚

网友:
你刷下BIOS看,可能它数据被冲掉了。

网友:
我用数字接口可以进系统,就是花,未进系统就花。用数字接口就是直接黑屏。

网友:
那还是显卡坏了楼,就在DVI口上修好显卡在说啊,如果修好了 的话你想用VGA口就吧DVI口上的 红,绿,蓝,跟行同步场同步接到VGA口上来,不想接的花,直接买个转接口就好了。。这2个口只是分开到主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