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棘手的三星 788DF S

楼主(2008-10-17):
客户拿 来时无电源.指示灯不亮.
开盖检查,C455失容.D455,D405,Q414击穿短路,场输出STV9325坏,换件后出现下图故障:
说明,D455原机TVR10G用RU3A代.D405原机GUR460L-5700用正品MUR460代换.STV9325用STV9302代换(因为都无原型号)

已排查整个扫描部分(电感无法检查.亦无替代品),9118已换新品,行管发热很快.

网友:
行管发热很快,把行推动变压器初级线圈滤波电容先换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行场振荡IC的代换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行场振荡IC的代换有问题.

STV9118更换前后故障相同.谢谢!

网友:
接入主机信号,改变不同的刷新率和分辨率看故障情况是否有变化.如有明显变化.问题一般就出在校正部分了.

网友:
换另一台同型号机的CRT试过了.是偏转线圈有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
比较少见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
没想到的。。。。。。。。。。

网友:
很少见的故障,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