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U盘如何量产.请各位达人仔细指导一下好吗

楼主(2008-10-17):
菜鸟请教U盘如何量产.请各位达人仔细指导一下好吗

设备名称: [G:]USB Mass Storage Device(ChipsBnk Flash Disk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0204 PID = 6025
设备序列号: 282606585150
  设备版本: 4.00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全速 (USB1.1)

芯片制造商: Chipsbank(芯邦)
  芯片型号: CBM2080/CBM2090/CBM1190

产品制造商: ChipsBnk
  产品型号: Flash Disk

网友:
首先要知道你U盘的主控是什么,然后根据主控型号下载对应的量产工具,没有万用的量产工具

网友:
下一个芯片精灵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已解决.就是容量 比以前少了很多.不知道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