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DELL D600不加电

楼主(2008-10-17):
手上接一D600机器,插上电后按开机按钮机器没有任何反应,指示也不亮(没有这种适配器接头,没用可调电源不知道待机电流)。发现主板适配器接口旁的L77已经烧糊,焊盘也没了,LPC47N254背面的D108复合二极管也烧糊,Pin1和3(电路图中的二极管引脚)击穿,换上电感和二极管,用线将它们连接,插上适配器还是不能加电,再看二极管又烧了 不知该怎么办,怀疑LPC47N254坏,可手上没有 谁碰见过,路过说一下啊,给点维修提示,这条线路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这条线路与适配器中间那跟针相连,我测了一下适配器中间那根针,没电,不知这些东西的作用是干什么?请提示下

网友:
dell适配器是双电压啊,会不会插错适配器了

网友:
用的是原装的适配器,不会有错的啊,就是插上就烧那个二极管,不能加电 无奈,不知是否是那个芯片坏了(BGA的)

网友:
量下电感有没有短地的地方

网友:
后年有短路,排除短路

网友:
看别的有没有坏    LPC47这个 也有可能的

网友:
肯定后面有电压短路了啊

网友:
看看高端管  短路没  我修过这样的机器   好像是5V的高端管 短路了

网友:
应该先检查系统电源, 把系统电源芯片从后级断开查短路.

网友:
主板没有短路已经检查过了,I/O和南桥全换过了,仍然不行,待机电流0.01,有时按下按钮变成0.02,不知还能查查什么地方,系统供电按开机按钮也不工作,没反应

网友:
按开机按钮1632第23脚没任何反应,信号来自I/O,按开机后应该有I/O给南桥POWER BTN#南桥再给I/O  slp3#  slp5# 最后I/O再发出RUN ON和sus on,可它俩都是BGA的也不好测其引脚来判断到底是谁没工作,在下没有多少经验,请老手们能不能提供一下他们的这些信号的测试点

网友:
好消息:板子已经能加电,开机指示灯亮,更换了1632 的23脚经一电阻所连的5脚门电路 U73(故障时:测23脚无电压输入,所连电阻正常,测5脚门电路供电正常,按开机按钮时输入脚有3.3V高电平,但无输出,更换后OK)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加电后4秒左右就自动掉电,摸CPU无温度,测其供电0.95V,偏低,现在正在检查,不知哪有问题,(拿下CPU 空板再测有1.2V,感觉很奇怪)知道的给点意见啦

网友:
本本昨晚上修好了,换了u73后能加电,但是掉电(cpu供电没有问题),换了内存供电电源芯片。。。。。。OK

网友:
楼主很雷哦~~~D600的机器群里面好像有好多类似的帖子,可以看一下

网友(2008-12-17):
我也遇到一个笔记本不开机,现象是1632 22脚有输入,但是23无高电平,